楼主(2015-09-23):
大家好,
            发了两篇帖子,无人回应,深感专业知识的欠缺,毕竟是非专业出生,小弟现提出一具体的新手问题,希望有人能给予解答,问题如下:

环境:伺服控制器+伺服放大器+PLC(A2USHCPU-S1)+触摸屏,前三个都是三菱的

目的:想让原点阻挡片直接停在光电开关内,使用的Dog-type 模式原点回归

所遇问题:回原点时有找原点的动作,没有看到速度变低的爬行过程,直接用较高的速度停在了原点开关附近,最后直接在设定的原点回归方向上的最大位置处停止,超限,以上过程中,接近开关是有输出的

1,请问Dog-type Reference Return模式下,原点回归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如何设置,才能停在原点光电开关内部?
       参数设定:
               (1)最大速度减速时间(200ms),计算出的理论值(267ms)
               (2)参考点距离机器零点的偏移量(0)
               (3)参考点网格按照10mm丝杠螺距设定
               (4)参考点网格屏蔽量(0)
               (5)参考点距网格偏移量(0)
               (6)爬行速度(100mm/min)
               (7)其余参数我使用默认值,+限和-限值都为0,PSW 位置开关都没有设置

以上用语都是自己翻译的,不专业请大家见谅。

楼主:
忘了写第二个问题了,

2,请问伺服的原点到达信号,是否就是指的是Z相信号?

网友A:
私服原点位置是你定的,你想他在哪就在哪,同时原点也不是Z相信号

楼主:
那伺服软件里面,伺服控制器输出的原点到达信号应该是什么?

我这里是用的增量编码器,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机器上电的时候,就要建立零点位置(位置输出为0的位置)和各个轴运动的坐标范围,而原点只是在这个坐标系里面的一个点而已是吧?

网友A:
差不多,你在这个范围里定了这个点是原点,那么后续所有伺服动作都要以这个原点为基础

楼主:
参考点是基于零点的话,那我如何设定机械零点呢,是先JOG移动到零点位置,然后关机,再开机就是零点么?或者说,一个增量式电机如何让原点动作停在一个光电开关的范围内?参数该如何设定?

网友A:
那就要看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了,你说的关机后,开机就是零点那肯定是不对的

楼主:
先谢谢你的答复,感谢。

采用Dog-type Reference Return 模式回原点,不是只要配置参数就可以了么?程序里面就是调用ZRN这样的伺服控制命令就可以了么?

还需要专门写一个伺服控制器的回原点程序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