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link 通讯终端电阻

楼主(2015-09-23):
cclink终端电阻110欧和130欧 一个是专用通讯线用 一个是专用高功能通讯线用 是否可以混用
现场是普通的通讯双绞线 但是110欧的电阻丢了 就剩130欧的 装上不影响通信吧

网友A:
没什么影响的,两端装上终端电阻就知道了

网友B:
试试,影响应该不大

网友C:
我有时候没有也就不装了。

网友D:
2端终端电阻一样就可以了,要么都是110,要么都是1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