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7-200 MAP运动库 Moverelative指令输入端口问题

楼主(2015-09-23):
Moverelative 指令Num-Pulese输入端 ,使用手册上说要大于1,如果输入的数是个负数会怎样,我看到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可以输入负数,
请问1 能不能输入负数,
请问2输入负数会怎么样。

网友A:
要大于1指的是相对位移不是是零个脉冲.如果是零,相当于不移动,不需要移动却调用定位指令有点像没事找事无意义
脉冲数输正负整数应该是起方向的作用,相当于三菱的DDRVI K9999999 K1000000 Y0 Y3
DDRVI K-9999999 K1 00000 Y0 Y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