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s7-200联机问题

楼主(2015-09-23):
请问哥哥们plc226联机问题,我笔记本安装v4.0 sp9,用usb转串口加232转485连接西门子s7-200 cpu226,无法连接。usb驱动安装没问题,232转485没问题,用串口监视器可监测到搜索到cpu返回数据,但在搜索到cpu上有一问好,无法连接,提示连接超时,请问如何解决。

网友A:
联接好设备后,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查看端口,确定用的是那个COM口,此端口号应与SP9程序中通信设置PPI电缆属性中的端口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