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3):
我现在做一台设备,此项目要求用DP通信,我的PLC是315F-2DP,被要求作从站,我不知道将来如何与对方的主站通讯,如何将我的数据传给人家?希望师傅们指点一下

网友A:
在硬件组态时,先建立一个S7-300的 站点,把该站点连接在DP总线并设为从站。然后双击从站打开从站对话框进行通讯组态。设置主站的通讯输入输出存储区、从站的通讯输入输出存储区,就可实现主从站的数据交换。具体见我给你的PPT。

网友A:
解压后是PPT文档
附件: 主站与智能从站的DP通讯.part1.rar (2048 K) 下载次数:95

网友A:
压缩文件的第2个
附件: 主站与智能从站的DP通讯.part2.rar (2048 K) 下载次数:70

网友A:
压缩文件的第3个
附件: 主站与智能从站的DP通讯.part3.rar (2048 K) 下载次数:56
附件: 主站与智能从站的DP通讯.part4.rar (2048 K) 下载次数:61
附件: 主站与智能从站的DP通讯.part5.rar (429 K) 下载次数:46

网友A:
由于网速问题,只能分批上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