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3):
各位师傅,我们常用的一些换向阀,液压阀和气动阀图形符号是不是一样的(仅仅指换向阀)?我发现好像气动控制都是两位五通和三位五通,而液压驱动都是两位四通或三位四通,我的理解是液压控制中为了少一根回油管就选用了四通阀,不知是不是这样理解,另外那位师傅能给我发一些换向阀的图形符号吗?百度了一下文库里面有点搞不清楚

网友A:
其最根本的区别是液压控制是需要把回油放回到液压站,而气动只需要直接排空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一楼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