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4-B系列的伺服可以搭配QD75M或者QD75MH系列使用么?

楼主(2015-09-24):
如题所示,J2-B对应的定位模块是QD75M,J3-B升级了通信电缆,对应的定位模块是QD75MH,所以想咨询下J4-B系列的伺服可以搭配QD75M或者QD75MH系列使用么?

网友A:
可以,我有手册。
lishunlong86

网友B:
可以,用MR Configurator2软件将J4模式改成J3模式即可,程序网络还是按照J3的创建就可以

网友C:
J4-B-RJ020+J4-T20可以用在M的控制器上,
J4-B用软件改为J3模式可以兼容MH

楼主:
好,了解,谢谢各位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