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带抱闸

楼主(2015-09-24):
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伺服带抱闸的电机都可以调整抱闸位置,或者说所有电机是不是都可以决定抱闸开合

网友A:
伺服驱动器里面有个控制开合的IO信号

网友B:
刹车不能调整位置,有制动寿命,都是外接继电器控制的!

网友C:
一般都是外接继电器控制

网友D:
外部控制

网友E:
不能调整哦,断电就抱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