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4):
型号选对,通讯comport也对,但是就是显示通讯错误,

因为小弟我第一次接触此机型及软体,求大神给个简易的通讯步骤,先谢过了!

私信给我也行!

网友A:
能把你的通讯线的型号及实物图提供一下?

楼主:
通讯线是原厂的应该没问题,我把我的步骤叙诉一下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步骤有问题吗?实物图的部份!我把机子拆回办公室测试了,在现场机台上也是跳通讯异常的确认框。

步骤:
开新档案→选择型号→Tools修改comport(如上图)→Read from AD75

以上步骤,但是就是显示通讯异常

网友B:
1.幾年前有遇到相同問題,連線用電腦:ThinkPad X201i ,OS:win7
2.用USB轉RS232----NG,Express Card----OK。
[attachment=139857]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幾年前有遇到相同問題,連線用電腦:ThinkPad X201i ,OS:win7
2.用USB轉RS232----NG,Express Card----OK。
[attachment=139857]

電腦 作業系統是XP的
但是我使用的是 RS232轉USB的

网友B:
由你的圖片看來:
1.AD75傳輸線--原廠OK沒問題。
2.PLC傳輸線---非原廠,是否有問題????不可知。
3.最後RS232轉USB到電腦部分---建議改Express Card應該就OK了。

原廠PLC傳輸線如下圖(未必要用原廠,建議RS232 改Express Card先測試)
[attachment=139859]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由你的圖片看來:
1.AD75傳輸線--原廠OK沒問題。
2.PLC傳輸線---非原廠,是否有問題????不可知。
3.最後RS232轉USB到電腦部分---建議改Express Card應該就OK了。

長知識了!小弟我試看看!非常謝謝你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長知識了!小弟我試看看!非常謝謝你!

經小弟測試,PLC傳輸線更換為圖片中的傳輸線,沒有透過rs232的轉接頭即可以連線了,小弟我沒有使用到Express Card,非常感謝大神提供方法!到底是哪邊有問題,其實也搞不清楚

网友B:
相容性問題,請搜尋RS232轉USB,原則上只要可用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