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4):
各位大侠:

       本人要做一个程序:有11个空位,有一个运搬车随机向着11个空位中放工件。只要这11个空位中没有工件的位置就可以随机放置工件,一次放一个。
   我想的是空位中有工件就是0,在0~11空位中中(最大)随便找一个不是0的位置放工件,得用什么指令啊??
   先随机选一个位置,在和0比较,是0的话就再重复随机选择,再和0比较,不是0的话就选择这个。
   0~11的范围怎么定,得用子程序吗
   脑汁绞尽求帮助啊!!!!!

网友A:
用比较指令啊,11个空位比较,大于0就放

楼主:
比较的话每次都从第一个开始比,那么后面的就没有机会放工件了啊

网友B:
我说个我的思路,计数器利用刷新时间不停加,到11清零再从0开始继续加,如果需要取料送的时候,先把0-11的值定下来,进行比较,看看现在取得的数字满不满足可以搬运产品放,如果不满足,加1再判断,再不满足,再加1(满11从0开始加1),这样可以做到理论上的随机送料,我的思路,仅供参考

楼主:
大哥给稍微详细点说说呗,小弟初学没能理解

网友C:
引用楼主nlb2001于2015-09-24 13:11发表的 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取用 怎么遍啊 求助啊!!! :
各位大侠:

       本人要做一个程序:有11个空位,有一个运搬车随机向着11个空位中放工件。只要这11个空位中没有工件的位置就可以随机放置工件,一次放一个。
   我想的是空位中有工件就是0,在0~11空位中中(最大)随便找一个不是0的位置放工件,得用什么指令啊??
   先随机选一个位置,在和0比较,是0的话就再重复随机选择,再和0比较,不是0的话就选择这个。

基本上工控的設計都要有一個規則,極少會用到隨機。
否則會造成極大的困擾。

至於你的問題:
1.由工位1 開始比較,遇 0 放置。
2.依順序向後比較,遇 0 放置。
3.以時間秒,個位數比較,遇 0 放置。
4.以亂數比較,遇 0 放置。

网友D:
没有说随机的,放料一定得定义一个规则,从1到11去询问,轮询
谁满足条件,就去谁那里放,1不满足,就去询问2,以此类推

网友E:
为什么偏要随机呢,你可以设定一个顺序,像楼上那种说话可以

楼主:
我也想了几天了,查遍互联网!!
我是这样做的,PLC好像没有真正的 随机数。
所以我利用时间,每次触发信号肯定不会一样,所以利用用触发时间的秒数除以6,基本上可以等到10个结果,这样基本上可以做到随机放置工件了。
不过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如果放工件的位置为满工件,就不能放了还得重新选择,是不是得用到子程序的调用什么的啊,又是一个新的问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