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64位 SIMATIC STEP 7 V5.5 SP3安装出错

楼主(2015-09-24):
点击setup后即出现

网友A:
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,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,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,导致软件不能安装。现在给出解决方案:
在注册表内“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Session Manager\ ”中删除注册表值
“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”
不要重新启动,继续安装软件。
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。

楼主:
只有FileRenameOperations,REG删不掉

网友B(2015-11-26):
只有FileRenameOperations,REG删不掉。我今天也遇到你的情况,怎么解决了?

网友C:
我的注册表没有“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” 了,电脑还提示需重启电脑

网友D(2016-01-03):
WIN7 64位系统,我装的时候先装STEP7V5.5cnSP1,能正常安装,然后再装SP4,这样安装就没问题。如果直接装SP4的就不行。

网友E(2016-02-11):
SP4单独的安装包吗?英文版的,安装好SP4的,SCOUT V4.402能安装在WIN7 64位系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