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,问问s7-200循环移位指令

楼主(2015-09-24):
能不能控制循环移位的宽度,比如说q0.0至q0.5之间循环

网友A:
不能,都是8位一次性控制的,
专心搞钱
Q群943838323 博图
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

网友B:
用v替代Q0,0到5,在vB0.0传到Q0.0,依次传,不过要停2个位了哦!

网友C:
时间继电器阿,程序应该很简单

网友D:
可以 使用移位寄存器指令(SHRB)指定长度,当Q0.5被置位掉头(这部分需要自己写) 不能使用循环移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