称重仪表和触摸屏通讯

楼主(2015-09-24):
现在用UNI800B称重仪表直接显示数值、控制下料,客户想用触摸屏显示及设定称重仪表参数,没做过,有没有老师做过称重仪表和触摸屏通讯,学习一下,

网友A:
查称重仪表的通信协议,按协议设置好触摸屏的通信地址和相关参数地址写入触摸屏,应该可以达到使用要求。

网友B(2016-03-24):
可以的,变频器就可以用485直接同触摸屏通信。
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

网友C:
485 MODBUS通讯能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