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仙们,请教一个台达PLC字节合并的问题

楼主(2015-09-24):
上仙们,请教一个台达PLC问题,高字节15(十进制),低字节160(十进制),如何转换成十六进
制且合并成一个十六进制FA0,再转换成十进制4000

网友A:
两个字不可能变成一个字,你可以高字节的低8位加上低字节低8位,合并成一个16位,这个有指令

上仙们,请教一个台达PLC字节合并的问题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