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4):
电磁炉有时候可以开不了,有时候可以开,这是什么问题?按钮也没问题
巫山石军

网友A:
锅检电路异常,去家电论坛吧

网友B:
换板最简单

网友C:
经常没等电磁炉停下就把电源插头拔掉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经常没等电磁炉停下就把电源插头拔掉了吧

巫山石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换板最简单

正确

网友E:
引用楼主机电是我于2015-09-24 19:38发表的 电磁炉开不了 :
电磁炉有时候可以开不了,有时候可以开,这是什么问题?按钮也没问题

发一份美的电磁炉故障检修150例供参考。
附件: 美的电磁炉故障检修150例A.pdf (407 K) 下载次数:47

网友F:
清理一下里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