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4):
  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,其中有一个输出信号是控制继电器的通断,而且比较频繁。

每次继电器闭合时,就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,甚至连上位机的显示屏都会黑屏一下。

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消除和解决?

网友A:
是直流输出的话装一个二极管,是交流输出的话接滤波器试试

网友B:
换成固态继电器啊

网友C:
继电器线圈为直流,可反向并一个二极管。

网友D:
接入二极管应该效果不会太明显。。

网友E:
一般机器即使干扰也不会黑屏,检查控制通断的继电器看看线路是不是负载过大,或者动作的时候线路有短路。只听说过电磁干扰导致步进伺服之类数据出错,从来没有接触过电磁干扰导致黑屏。

网友F:
做一个铁布衫昭起来,没遇见黑屏,至于见过高速计数器不准,或者脉冲输出定位不准

网友G:
这个应该是带负载能力问题或者负载有问题了

网友H:
最好加一个滤波电容?

网友I:
觉得5楼和7楼说的在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般机器即使干扰也不会黑屏,检查控制通断的继电器看看线路是不是负载过大,或者动作的时候线路有短路。只听说过电磁干扰导致步进伺服之类数据出错,从来没有接触过电磁干扰导致黑屏。

如果是有短路的话,电路中的空气开关应该会断开吧。

但是空气开关并没有动作。

不只是继电器通断的时候屏幕黑一下,接触器通断时也会黑一下。

之前以为是屏幕的通讯线不够好,但是换了一根质量好的之后,问题还是存在

网友J:
拔下通讯线试一下。

网友K:
电源功率不够,加大就行了

网友L:
继电器的电源和PLC 触摸屏的电源是一个 还是分开的

网友M(2016-04-26):
楼主,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N:
把屏直接用一个开关电源供电试试

网友O:
有用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