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三菱FX3U找原点的问题

楼主(2015-09-24):
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三菱FX3U的PLC找原点是最准确的。

网友A:
Z轴回原点吧

网友B:
绝对位置控制最好了

网友C:
如果带的是伺服,采用DSZR指令试试,

网友D(2015-12-08):
請問要是步進的呢?

网友E:
ZRN DSZR都是可以的啊 也就这2个了 DSZR 是带DOG的 关键是你近点信号给的准不准确了 其他的 还好

网友F(2016-06-01):
路过。。。。。。
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^_^

网友G:
步进的话有一个专门回原点的指令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