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5):
安装时提示不能安装SQL server 2008,向各位同仁求解赐教

网友A:
消息列队安装好了吗

网友B:
你的电脑可以装的别的软件,一般电脑装系统后装STEP7+WINCC很容易成功

楼主:
安装了消息队列和消息服务,选择完全安装

楼主:
Win7 64位不支持安装V7.0,又不想装虚似机。于是我查阅了安装Microsoft SQL的方法,得到了启发。我先安装了UltraISO,加载了安装V7.3的ISO文件,用管理员身份运行Steup.exe,安装是成功了。但在破解的时候遇到了难题。按照介绍的方法操作:
1、先开闭CCLicenservice进程。
2、用欧洲版的CCLicenservice.exe覆盖亚洲版的。
3、加载CCLicenservice进程。
4、用密钥文件安装密钥。
过后还是演示版。
再在针对这个破解问题,向各位同仁求解,望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我在家里电脑的WinXP系统上成功安装并破解了V7.0,但在单位的Win7 64位系统安装了V7.3,却无法成功破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