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5):
一台泵按厂家的配置轴功率非常小,电机工作是工作0.5秒停0.5秒;0.5秒内排量300ML水,电机转速1500转,减速比5:1,转子泵参数见下表,
厂家提供的参数,泵的转矩直径是22MM,最大扭矩是9NM,我们使用了2.0KW的伺服电机,居然每次都报过载,如果尝试每次排水数量降低到100ML就OK了;
不知道问题出在哪?  根据泵的参数如何计算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呢???

网友A:
阀门开多大?先通水不通果粒试试

网友B:
你不是有减速机么?850瓦安川5.39n.m,应该可以了

网友C:
引用楼主matlac于2015-09-25 14:05发表的 泵需要多大的伺服电机功率和转矩呢? :
一台泵按厂家的配置轴功率非常小,电机工作是工作0.5秒停0.5秒;0.5秒内排量300ML水,电机转速1500转,减速比5:1,转子泵参数见下表,
厂家提供的参数,泵的转矩直径是22MM,最大扭矩是9NM,我们使用了2.0KW的伺服电机,居然每次都报过载,如果尝试每次排水数量降低到100ML就OK了;
不知道问题出在哪?  根据泵的参数如何计算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呢???

感覺您的電機容量算小了,您的減速機比值是1:5還是5:1算出的容量不同力拒不同.我看到的資料軸容量為最大為3KW
給您參考

网友D:
这是典型的伺服依赖症

网友E:
带个泵不需用伺服电机,一般电机就可,只要扭矩指标、转速转速、卫生指标符合要求就行。
于英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