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5):
手头有个项目。用步进控制振动盘出料计数。零件是手机上的螺丝。定量出料,要求3分钟2000颗,偏差2颗。我现在只能做到2-5颗偏差。PLC三菱FX-1S。各位有好解决方法没有。

网友A:
过来给你顶起

网友B:
程序没问题,从机械方面考虑

网友C:
用称重的方法可以试一下

网友D:
引用楼主xxl123于2015-09-25 15:04发表的 高速计数问题 :
手头有个项目。用步进控制振动盘出料计数。零件是手机上的螺丝。定量出料,要求3分钟2000颗,偏差2颗。我现在只能做到2-5颗偏差。PLC三菱FX-1S。各位有好解决方法没有。

震動盤供料不是連續式嗎?再由導料槽出料嗎?是因為物件太小累進差嗎?機構上精度上累進差

网友E:
称重加微量逼近OK

楼主:
称重也是偏差好多的。精度高,会出现少的情况(这个绝不允许)。

楼主:
每个螺丝那可不是很均重的,且每颗重量也是相当小。头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