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 DC24控制线路串流怎么解决

楼主(2015-09-25):
低压控制系统,控制电路电压DC24V。元器件有电流表2个,制臭氧机两个,臭氧浓度分析仪1个,臭氧浓度检测仪1个。这4个表检测作用,超标、过流报警,报警都是并联的。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1小型继电器在没有通电情况下继电器的指示灯微亮/2,臭氧机通上电源后双色灯的蜂鸣器有低微的蜂鸣声。这是不是串流的显现?是的话怎么解决呢?

楼主:
现在还在加班找这个问题,一共两台,另外一台就没有这种现象严重,只是蜂鸣器有很小低微的蜂鸣声

楼主:
看到的师傅帮帮忙分析一下

楼主:
师傅们,求帮助

网友A:
1小型继电器在没有通电情况下继电器的指示灯微亮; 没有通电时指示灯会亮,会不会是有感应电压或是反向电压,用万用表量一下线圈正负两端的电压。
/2,臭氧机通上电源后双色灯的蜂鸣器有低微的鸣声;这个现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,因为没有见个这种机器,是不是DC24V电源供应的电压不够,

楼主:
谢谢,回复楼上,施耐德小型接触器13为正24v14为0v是吗? 臭氧机的电源电压是220v的。明天把机械的图发上来

网友B:
你可以把小继电器的13/14端子接线对换接试试,我自己有遇到机台没有接地,也出现小继电器指示灯微亮,你可以参考看看
独自漂泊

网友C:
加屏蔽,分级接地

网友D:
接地,,,再加一级继电器。

网友E:
电控箱内有没有安装变频器?如有变频器请检查抗干扰电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