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完啦,伺服控制不准

楼主(2015-09-25):
Y0开机一直发脉冲,y1和y5控制相对定位,每次给的脉冲数一样,但每次走的距离都有误差,最多有1Mm,大概会差1000个脉冲,1个脉冲1um。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,干扰和机械已检查过没有问题,伺服是台达B2

网友A:
相对定位本身就有累积误差的
不敢说实现梦想。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!

网友B:
用绝对定位呗

网友C:
说得不太明白。
如果有累积误差可以归零复位,对于丝杠的精度足够0.02mm。
看看你的程序有什么问题?

网友D:
伺服有积累误差是实际存在的,用绝对控制方法,在加上丝杠总误差一定符合要求。
于英剑

网友E:
请说明的详细一点。就你说的来看,你先不要管轴之间的精度比较,先查看一个轴来回往返运动误差问题,是丢了脉冲,是丝杆精度,是某连接问题,是干扰,等等。。。把问题具体化,先针对一个点分析。
下载积分:+1(xingzb2) 热心助人!经验丰富
QQ76214024

网友F:
你先要弄清楚y0为什么一开机就发脉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