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取绝对值编码器伺服马达位置

楼主(2015-09-26):
公司买了一个松下绝对值编码器伺服马达 型号MSMD012S1U 不知道怎么来读取位置数据,查了资料说要通过RS232和驱动器通讯
具体怎么弄求助大神帮忙,谢谢

网友A:
这个我会,我做过相同的案例。不过比较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会,我做过相同的案例。不过比较麻烦
麻烦你指点下啊,我的邮箱
xg1190@126.com

网友B:
要PLC编程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,驱动电机运转。惭愧我不会

网友C:
你的PLC和松下驱动器走通信,对照手册来查看编码器数值的存储地址。

网友D:
这个如果走总线的话很轻松,走脉冲的话需要单独做个通信。

网友E:
232通信太慢了,不适合用来读编码器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