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6):
那位高手用触摸屏做过型坯壁厚曲线控制案例或方案

网友A:
精度不好,建议买专用控制器!不然还挨客户说你机器不行,我也研究很久了,最终还是放弃

楼主:
是吗,只是用触摸屏来显示其动作的曲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吗,只是用触摸屏来显示其动作的曲线

只显示曲线有意义吗!再说专用控制器现在国产的又不贵

楼主:
那你们厂采用的方案怎么样呢
爱在心中

网友B:
用触摸屏做曲线控制方案不准确 也没有意义
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你们厂采用的方案怎么样呢

我们厂基本上都用贝加莱的控制器

楼主:
哦,你们是用的多少段控制的呢.现在只需要做一个曲线图来反应一下调模的状态就行了.这个触摸屏的程序不怎么会弄

楼主:
做一个这样的图该如何弄呢?

网友A:
首先你要有电子尺,PLC.....采集曲线可以,要向专用控制器一样控制就不好玩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