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6):
小弟用三菱PLC 控制步进电机转动设定的角度。无负载,中低速, 电机是日本山社40 两项四线步进电机,步距角是1.8度。驱动器是山社 MD-2522. 现在的情况就是跑不准。  理论上转一圈是200个脉冲。尼玛每次都过冲。PLSY  PLSR  都用过了,就是解决不了。求大神指点。谢谢。

网友A:
你怎么测定跑不准的

楼主:
目测啊,设置转一圈,一圈转完发现比原点多跑了一点。在转一圈又多跑一点。跑个几十圈下来,已经多跑很多啦、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测定跑不准的

网友B:
PLC型号?一般最好用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指令。

楼主:
FX1N

引用 网友B:
PLC型号?一般最好用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指令。

网友B:
158 DRVI 相对定位
159 DRVA 绝对定位

楼主:
不会用啊,麻烦解释一下。200个脉冲一圈,现在每个启动信号转50个脉冲,转完停止,等待下一次启动信号无限循环,单方向转动,程序怎么写?
引用 网友B:
158 DRVI 相对定位
159 DRVA 绝对定位

网友C:
每脉冲运动的角度设定正确吗

网友D:
你的驱动器电压范围是多少,可能是电压选低了,驱动器的电压范围一般都是24V-48V直流,选48V

网友E:
如果过冲是不是干扰问题,旁边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,
你可以试试单纯把PLC跟步进拿到别的地方接线试一下
lishunlong86

网友F:
确定机械安装无误(联轴器未锁紧等)后,将步进电机的输出电流跳大点,在观察下

网友G:
设定好加减速就好了~~

网友H:
理論200,你實測不是那少幾個脈衝試試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设定好加减速就好了~~

是的,把加减速时间调小点就好了,明显丢步了。

网友J:
这种情况属于原点不准,程序没设原点

网友K:
如果PLC是山寨的你再怎样试都没有用

网友L:
正转加翻转有没有试试,

楼主:
大神一针见血,PLC的确是国产山寨的。用正版三菱PLC就没问题了。
引用 网友K:
如果PLC是山寨的你再怎样试都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