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6):
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那里错了,帮忙改一下发回来指岀错的地方。万声感谢. 邮箱317528029@qq.com

网友A:
modbus通信协议格式
【站号】【功能码】【读取数据高字节】【读取数据低字节】【数据长度高字节】【数据长度低字节】【CRC校验码高字节】【CRC校验码低字节】
所以你那些发送内容我合并了一下

我稍微改了一下,只是图片,希望能帮助到你
真诚感谢!不过PLC也是通信不了,按原来程序,算了验证码写进去就可以通信,原来程序是什么错误呢,请指岀!谢谢!
是不是校验码程序有问题!因为这个不是我写的,我也看不懂!
  • 下载积分:+1(kimkoo001217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学习中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    modbus通信协议格式
    【站号】【功能码】【读取数据高字节】【读取数据低字节】【数据长度高字节】【数据长度低字节】【CRC校验码高字节】【CRC校验码低字节】
    所以你那些发送内容我合并了一下

    我稍微改了一下,只是图片,希望能帮助到你

    如果校验码算法程序不是自己写的话,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用工具在外面把效验码算好,直接填写进去就好了,CRC校验的工具网上大把多,把你需要校验的内容写进去直接校验就好了,校验码填写到D13里面去,注意高低字节
    附件那里是一个小串口工具,里面有针对MODBUS CRC校验的小工具
    附件: Commix.zip (191 K) 下载次数:9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