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6):
最近小弟在做上位机PC与三菱E700变频MODBUS通讯的工程,但是遇到一个邪门的事情:
通讯格式:9600,N,8,1
通讯协议:MODBUS
与PC链接后通讯一切正常,可以读取写入其他参数,也可以读取运行频率,但是无法写入运行频率是怎么回事?
运行频率 的寄存器是40014,写入格式例如 01 06 00 0D 17 70 XX XX
01为站号,06为保存寄存器代码,00 0D为运行频率寄存器地址14,,,,17,70为16进制频率60HZ,XXXX为CRC校验。
每次写入都提示 01 86 03 XXXX错误。求解啊!!快哭了。

网友A:
可能和变频器参数设置有关

变频的参数设置,可以分别将运行权,速度权分开设置。有可能你没开放速度权给通讯。

楼主:
运行权项目要求为外部端子STF控制,频率设定权选择为通讯给定,但还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和变频器参数设置有关

变频的参数设置,可以分别将运行权,速度权分开设置。有可能你没开放速度权给通讯。

运行权项目要求为外部端子STF控制,频率设定权选择为通讯给定,但还是不行

网友B:
应该是变频器参数权限的问题

网友C:
PR.338=1,
PR340=1,
PR549=1,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