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用这样 模拟量(电流互感器)检测220V电机电流无法实现。

楼主(2015-09-27):
S7-200用这样 模拟量(电流互感器)检测220V电机电流无法实现。请教了。

楼主:
大部外观图,补充

网友A:
可以的啊,S7-200要配模拟量模块,配置一下拨码开关,对应0-10v电压模式。检测到数据后转换成工程量即可,不知道你在哪一步遇到问题。

yaanlh

网友B:
2楼说的没错,不知道你哪里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