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在线模拟

楼主(2015-09-28):
编程好的程序,可以用mcgs在线摸你吗,也就是说,没有实际的触摸屏和plc只有软件

网友A:
大部分 可以的 西门子的不需要触摸屏 直接在电脑 用组态软件直接进行模拟
永远年轻

网友B:
MCGS没有这个功能的,
三菱,西门子的有这个功能的(不包括S7-200)。

网友C:
可以的,楼上的不要误导人家,昆仑通态也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的,楼上的不要误导人家,昆仑通态也可以
MCGS是可以单独模拟,
你MCGS在没有PLC硬件的情况下,怎么模拟触摸屏和PLC通讯控制?
看清楚,人家是在没有实际PLC的情况下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

网友D:
欧姆龙的也可以的

QQ98034778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