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CP1H编程时的批注释如何输入的

楼主(2015-09-28):
本人新手,想教高手CP1H编程时的批注释如何输入的,批注释的主要作用是什么?

楼主:
如图圈1的注释怎么写入的,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右击GSBS指令,打开属性写好名称,回车。
下载积分:+1(705757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好像是选中后,按:ALT+A 吧!!!

楼主:
谢谢!我试了2楼的答案正确。

网友C(2021-09-26):
看下图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右击GSBS指令,打开属性写好名称,回车。
刚刚查了一下编程手册,这个GSBS不是全局子程序调用吗?

网友D:
我个人一般是使用excl表格对应图纸编好后,直接复制粘贴到符号里。这样最简单粗暴,当然也可以导出cxr文件,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编辑后保存,再导入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