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GA PLC用USB线“T”口编程电缆,用什么驱动?

楼主(2015-09-28):
三菱FX3GA PLC用USB线“T”口编程电缆,用什么驱动?谁有?请分享一下,谢谢!我是小白。。。

网友A:
安装后work2文件夹里有驱动,找一下,USB命名的。或者,连网自动安装试一下,应该也可以。
下载积分:+1(1198505756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三菱编程软件自带有,安装就直接可用
下载积分:+1(1198505756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