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8):
通讯线
HMI965
PLC239   45短接

 屏程序与plc程序编制好后,编译无问题,分别写入,连接后,屏显示plc no response
之前在其它设备上有一套欧姆龙cp1L的与同型号屏通讯,线一样,没问题。
不知在这个CPM2A上为啥不行,欧姆龙技术、威伦技术都咨询了,回复线没问题,还差哪里?请高手指点。

重建项目,设置成CQM。一切OK!

还是多一句,多谢xwlxwl306!以及各位兄弟。

网友A:
PLC没选对

网友B:
驱动选对没有
A、OMRON CJ/CS/CP驱动支持与OMRON CP1L, CP1H,CP1E,CJ1M, CJ2M, CJ1H, CJ1G, CS1H and CS1G等型号连接通讯。
B、OMRON C/CQM1 Series驱动支持与OMRON C, CPM, CPL, CQM Series (Host Link Protocol)等型号通讯。
C、OMRON CJ1/CS1 (Ethernet)驱动支持与OMRON CJ1M, CJ1H, CJ1G, CS1H, and CS1G. (Ethernet FINS)等。

楼主:
已解决!兄弟多谢指点迷津,于您许只是举手之劳,于鄙人却无以言辞。就是CQM。

网友C:
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摸索了好久才找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