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请问谁知道西门子电源板6ES7216-2BD23-0XB8的电阻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15-09-28):
请问有谁知道西门子电源板6ES7216-2BD23-0XB8的电阻是什么型号 下面图红色框里面的电阻是什么型号,因为烧掉了看不清楚。

网友A:
精度电阻,用于回路电流取样,做过流保护。

网友B:
再拿一个新的来拆开,看看就知道啦!

网友C:
22X系列的AC可以直接改24V的DC,不必费那么的功夫的!!!

网友D:
3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