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8):
是不是哪里错了,谢谢大侠们指点一二
诚心诚意

网友A:
1、V708转808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2、你需要考虑是否是下载时勾选了下载系统程序选项,如果你的系统程序版本低于本体内的程序的话,可能会出现上述提示。
3、由于V8系列的背光模式的更改,因此对于LED作为背光源的机型来说,需要V-SFT的版本不得低于V5.4.26.

Good Luck~

楼主:
老师您好,V5.4.26去哪下载
诚心诚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您好,V5.4.26去哪下载

你可以直接去富士官网Fe Library下载V5.4.39版本,记得下载较大的那个,这样才可以从任何V-SFT版本上升级。

Hakko的官网www.monitouch.com提供了FE库的入口,你需要使用Email免费注册一个用户才能下载。

Good Luck~

网友B:
问一下哥,hakko数据线怎么做???

楼主:
谢谢老师
诚心诚意

楼主(2016-03-07):
老师老师,,5.4.26有中文版吗
诚心诚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老师,,5.4.26有中文版吗

从V5.4.22版本开始,中文界面就包含在软件中,安装时勾选自己要的界面就可以了。

包含中文简体,中文繁体,韩语,日语和英语,如果需要葡萄牙语,法语,德语则需要在富士电机官网单独下载。

Good Luc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