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过GX Works3软件的吗,怎么模拟不了????

楼主(2015-09-28):
有用过GX Works3软件的吗,怎么模拟不了????
模拟按钮显示灰色????????????
[attachment=139955]

lishunlong86

网友A:
5U的是不可以离线仿真的,R系列的是可以仿真的,我向日本软件开发工程师反馈过此问题,目前他们还没解决!

楼主:
模拟过程中连接目标CPU变为GX Simulator3,状态栏中显示“Simulation ((system number of the simulator).(CPU number))(模拟((模拟器的系统号).(号机编号)))”。
画面显示
GX Simulator3 模拟器没有下载???

lishunlong86

网友A:
[attachment=139985]
[attachment=139986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