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程序不能在线看????

楼主(2015-09-28):
西门子程序不能在线看????,点击在线就提示这两个,请问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?PG/PC设置都试了还是不行啊 [attachment=139961] [attachment=139962]

楼主:
用的数据线6ES7972-0CB20-0XA0连接的

楼主:
PG/PC接口设置都试了都是不行.
要是说线有问题,但是在其他PLC上可以在线啊,所以线应该没问题

网友A:
这个当然可以,多看手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