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三菱A200变频器

楼主(2015-09-29):
各位大侠!想把三菱A200变频器调成端子控制,速度给定面板按键!!全英文的说明书不认识。好心人帮帮忙!谢谢

网友A:
老型号了,没说明书了。
按三菱通常的习惯,应该是和PR 79 参数有关。你看看英文说明书上这个参数是不是管控制模式的。比如面板控制,外部控制

网友B:
呵呵 英文啊 找百度翻译啊

网友C:
老款了,最老款

网友D:
三菱A200把PR-79調成3就是您的需求
下载积分:+1(wu19821221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