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9):
FP-X L30 输入点X0与COM要用外接电源才可以吗?谢谢!!! 三菱的好像只要在输入点X与COM之间接一个开关就可以了,不要在他们之间外加加源

网友A:
引用楼主chhubi于2015-09-29 12:36发表的 FP-X L30 输入点X0与COM要用外接电源才可以吗? :
FP-X L30 输入点X0与COM要用外接电源才可以吗?谢谢!!! 三菱的好像只要在输入点X与COM之间接一个开关就可以了,不要在他们之间外加加源

按道理可以,你COM接开关电源的

网友B:
看看截图吧,是30点继电器输出型的。

[attachment=140002]

楼主:
谢谢2楼!!你的那个图X与COM之间是接了外接电源的,不接可以吗,像三菱那样里面本身有电源的也可以接外接电源吗?其实我上的图中输入端的COM是接在开关电源的+V上的。

网友C:
一般都外接电源的,不然你用他自带的那个24V输出电流太小,接不了几个东西
里面本身有电源的也可以接外部电源,共地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都外接电源的,不然你用他自带的那个24V输出电流太小,接不了几个东西
里面本身有电源的也可以接外部电源,共地就可以了

谢谢!!我是初学者,我那张图是一个四层菜梯的松下PLC,他的COM是接在开关电源的+V上的。想改用三菱的PLC(三菱PLC比较多),但是三菱的PLC好像输入点与COM好像是不可以接外部电源的,我想这样原来PLC外部的电路就要改动了,但是我不想改动外部电路,松下的PLC也比较少。我再仔细看一下FX1N的说明书,看一下输入点与COM是不是不可以接外部电源的。改成三菱的PLC如果不接外部电源由于是四层菜梯,输入点接的线比较长,我怕到时用不了。你说的意思是我现在上的图这样改可以吧?????但看起来感觉我画的不对!

楼主:
可能我说的不清楚,我的意思是把下图中的PLC改成三菱的,由于三菱输入点与COM不需要接外置电源,此图中松下PLC外围电路怎么改动?谢谢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