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9):
今天想把三菱PLC程序中的一个加法计算中的被加数改了DADD D110 K196000 D118,把196000改为198200,可改好了在下载的时候报程序有错误,可是我把值在改回原来的值,还是报程序有错误,这是怎么回事?在哪里可以看到错误是在哪里?

三菱的我也不太会,程序是今天刚刚拷下来的,帮忙看看。谢谢!

网友A:
上传你的程序。

网友B:
你把报错的图贴上来看看。

网友C:
打开程序检测功能

网友A:
最好在线查看你的PLC报错信息,经检查,修改后程序正常。见图
[attachment=140014]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在线查看你的PLC报错信息,经检查,修改后程序正常。见图
[attachment=140014]

我在我的电脑上检查的结果网络758,759有错误,可是我没找到这两个网络,757就已经是END了。
我不会插图,就上传了图片,谅解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在线查看你的PLC报错信息,经检查,修改后程序正常。见图
[attachment=140014]

我用软件模拟,和实际连线的报错是一样的,请见图片

网友D:
你758步后面还有程序的

网友D:
END 后面有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END 后面有程序

怎么样才能看到757后面的程序,我用梯形图看不到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怎么样才能看到757后面的程序,我用梯形图看不到。

下面有错误的这段程序不是和上面的程序一样吗,我把下面的错误的都删了,是不是就可以了?

网友D:
显示,列表显示 ,再行删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显示,列表显示 ,再行删除
当初他们的程序是怎么下载到PLC里去的,奇怪

网友A:
很简单,用手编下载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