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扫描器如何与台达DVP系列PLC通讯,传输数据

楼主(2015-09-29):
我有一个工业扫描器,想与台达DVP系列PLC通讯。就是把扫描到的数据传输的PLC内,PLC 需要怎样设定,需要怎样的指令?

网友A:
扫描器???反正都是通讯,看485,海上232

楼主:
用串口 RS232

网友B:
貌似那玩意是主动发送的哦,plc做从站可能比较麻烦,建议接人机,人机再将数据传到plc
若那玩意,读的数据有保存地址的话,可以用plc定时读地址应该也是可行,没做过,瞎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