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9):
如果我要接三个触摸屏,需要买哪些东西呢

网友A:
如果你使用的是富士触摸屏,那么CN1口接你的PLC,触摸屏之间使用MJ1口互联,如果使用高速互联方式可以连接4台触摸屏,使用普通RS485方式的话最多可以连接31台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使用的是富士触摸屏,那么CN1口接你的PLC,触摸屏之间使用MJ1口互联,如果使用高速互联方式可以连接4台触摸屏,使用普通RS485方式的话最多可以连接31台。

Good Luck~

大神,能说详细一点吗,需要哪些东西

网友B:
看你连接哪家的屏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大神,能说详细一点吗,需要哪些东西

你需要买3个富士触摸屏,至于那个系列取决于你准备花多少钱,然后买一条富士触摸屏与2N的通讯线,准备3个RJ45的水晶头,准备一段网线。

网友C:
不同品牌触摸屏使用方法都不一样,首先确定你要用哪种触摸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连接哪家的屏?

如果步科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