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9):
各位师傅,请问 施耐德 伺服驱动器跟上位机的连接器针脚上有2个名称:位置指令符号,位置指令脉冲。。请问这分别代表什么意思?谢谢

网友A:
“位置指令脉冲”是指plc发出的脉冲,“位置指令符号”是指plc发出的脉冲的方向
这位师傅,那请问在接线上,是不是+跟-  2个针脚都得接。另外,如果脉冲是CW和CCW输入,又该怎么接那个针脚呢?

网友A:
是的+跟-  2个针脚都得接。如果脉冲是CW和CCW输入,CW正转接“+”,CCW反转接“—”。我说的不一定准,有说明书的话看一下好些。
唉,说明书没有文字注解。另外我这边有台机器,我只接+,没接-。伺服电机都能正常运转,所以很是纳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