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29):
机器运行时,在触摸屏上按下暂停按钮,所有动作停止保持,再按一下暂停按钮,继续暂停前的状态!只要带这个功能的程序都行!!!    先谢谢各位大神啦!

网友A:
交替指令行吗
有程序吗,看一下看看行不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交替指令行吗

有程序吗,看一下看看行不!

网友B:
不是一个指令就完事的,
你把启动回路保持住,只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, 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,这样就能满足你的要求,如果更复杂的设备,中间要用到一些断电保持软元件做动作记忆------
  • 下载积分:+1(z0z0z0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    楼主可以采用步进指令,在每一步跳转前加一个暂停触点,可以停留在当前步,且满足动作输出保持功能。
  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    很简单的

网友E:
    三菱有STOP指令的

网友F:
    用set、rst不能搞定?

网友G:
    4楼说的对,这样可以的

网友H:
    1.把所有输出改成M,大一点,让Y逻辑上变成是M
    2.把所有所有改动的M,在程序的最后集中编程,
    串一个暂停就可以了
    如LD M200
        ANI X17暂停
        OUT Y0

    如果有时间计时,要把时间点记忆,重启后恢复现场

    一句话:保护现场,恢复现场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是一个指令就完事的,
    你把启动回路保持住,只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, 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,这样就能满足你的要求,如果更复杂的设备,中间要用到一些断电保持软元件做动作记忆------

    我赞同三楼的说法

网友J:
    3楼正解,我一般是用这种方法

网友K:
这么简单还上网问,得多动脑子!

网友L:
我也在为这个问题烦

网友M:
很简单,就跟设备中的光栅折断一样,光栅遮挡时,,暂停,,按复位后设备继续运行

网友N:
好像是主控指令 加 置位 复位指令是可以做到这个功能的

网友N:
类似这种的

网友O:
如果是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,能否在伺服电机运动的过程中,让它暂停住,取消暂停后,伺服电机继续未完成的动作呢??

网友N:
引用 网友O:
如果是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,能否在伺服电机运动的过程中,让它暂停住,取消暂停后,伺服电机继续未完成的动作呢??

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吧  将当前位置的脉冲数读取出来,然后和你的目标位置比较,缺多少就让plc发多少脉冲给伺服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人工的智能)

网友O:
引用 网友N:

   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吧  将当前位置的脉冲数读取出来,然后和你的目标位置比较,缺多少就让plc发多少脉冲给伺服。

    有没有程序样例,有的话,麻烦发过来学习一下

网友P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是一个指令就完事的,
    你把启动回路保持住,只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, 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,这样就能满足你的要求,如果更复杂的设备,中间要用到一些断电保持软元件做动作记忆------

    也不行吧,如果你程序里面有超时报警程序,不就有问题么。。。暂停程序得放到最基础的连锁条件里面吧

网友Q:
    我赞同三楼的说法

网友R:
引用 网友O:
    如果是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,能否在伺服电机运动的过程中,让它暂停住,取消暂停后,伺服电机继续未完成的动作呢??

    必须可以啊,电机要走绝对位置

网友S:
    m8034停止Y输出   暂停用置位应该可以用

网友T:
建议用三菱跳转指令,定时器都可以暂停的,我做的码坯机暂停功能就是用的这个指令,很方便的。

网友N(2015-10-31):
引用 网友O:

有没有程序样例,有的话,麻烦发过来学习一下

类似于这种的吧

网友U:
三楼的比较好

网友V:
我一般就是在每个动作完成后用个小延时,把暂停加在延时计时。大部分客户都不会要求你按暂停就直接停的,基本都是做完当前这个小动作,暂停。因为就像大多数气缸单作用的,你保持不住,要么伸要么缩。

网友W:
[attachment=141152] [attachment=141153] [attachment=141154]

网友W:
引用 网友W:
[attachment=141152] [attachment=141153] [attachment=141154]

我一般都是这样写暂停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