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30):
     明天就是国庆了  大伙儿都在计划外出旅行消费,小弟我却被台设备郁闷到此时此刻,现将问题表述出来,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到底在哪里?
这台设备用在焊接工件后,将工件(圆形空心钢管,一端进行圆周焊接)放在工装上,启动开关,压紧气缸将没有焊接一端端面压紧,并通入高压气体1.5Mpa.压力传感器(量程0-2Mpa,精度0.5%)实时检测工件内部压力值,到达设定压力之后,关闭电磁阀,工件内部存在高压气体,如果在一定时间内,压力值不低于设定的检测值,认为这只工件合格,反之,不合格。
   现在出现以下问题,1当充入气体到达设定之后,屏幕上的压力反馈值在下降(为了方便好看数字,我将2Mpa转换成20000mba.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的是FX1N-2AD-BD模块,)无论是好的工件还是存在渗漏的工件都是这样,管路没有问题,用肥皂水检测过
                     2.就算一根实心棒料,中间车床加工深空,充入气体后,气压值还是会下降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3,到底是传感器精度有问题,是不是改为0.25%或者0.005%的会有改善呢?还是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不够造成的 或者是气体的压缩性决定的
   论坛有没有做干式试漏机的朋友,请多多指教,,

祝大家佳节快乐

网友A:
你并联一个机械压力表看一下啊,实际压力是多少。

楼主:
并了一个机械压力表 指针也是在慢慢的下降

网友B:
电磁阀闭不严?

网友C:
机械表下降的话,说明真的存在漏点,这是你没查出来,我建议你在进气电子阀的后端加一只手动球阀试试,会不会是电磁阀有问题

网友D:
类似的检测电磁阀最好用针刺阀芯,普通电磁阀是存在泄漏问题的。

网友E:
漏气吧,这个不做的不多,真空做过一些,密封在好也会漏,要持续给压力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漏气吧,这个不做的不多,真空做过一些,密封在好也会漏,要持续给压力

有道理

楼主:
持续给力 那怎么做检测呢
风铃

网友G:
我们这的真空和面机也一样会压力慢慢下降,只要不超过规定时间就ok

网友H:
密封有问题,可参考冷气的压力保压检测方式

网友I:
肯定是会漏的,因为你在充气的时候,里面的压力读数是不准确的,要这样计算,在规定时间内,气压能稳定在一个值,就算合格
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网友J:
电磁阀电压多少伏的?把工件电磁阀放水里看看哪里漏?

网友C:
此工序是不是为了捡漏,如是的话我建议你用真空捡漏的方案来做。简单速度快

网友K:
不该用电磁阀,应该用气动球阀
密封要做好
检测标准是在一个设定时间内压力保持在要求范围内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L:
楼上说的有道理,气动球阀能满足要求

网友M:
温度也有影响的

网友N:
加装止回阀看看是否加压装置有泄漏

网友C:
真空检漏的方法,就是把你充气的装置改成抽真空,工件的接口也很简单,一抽真空就能吸住。真空度达到一定的时候,用氦峰捡漏仪检查你的工件,进行捡漏,时间很短,正常的话30秒就能完成,氦峰捡漏仪比较贵,现在市场上要15w左右的样子,如有疑问我们可以QQ讨论,597324808

网友O:
管路设计有问题,这种加压检漏的方法见到过实际例子。

楼主:
这两天在客户现场出差,回去后将各位建议进行整改

网友P:
感觉,若能用真空来检的,就不要加压,加压比较危险吧;
负压和正压保压,按说都能达到测漏的目的,不过工件本来要承压的话,那也是没法
如楼上所说,简单点,在电磁阀后装止回阀试下,电磁阀失电后,是有反向泄露的可能的,以前听一个做冷冻的师傅说过,但说正向不会漏,可能是阀的结构决定的

网友Q:
考虑下温度的问题, 空气进入铁管内,遇冷收缩,压力会变小。

网友R:
加装一个单向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