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fibus通讯实现伺服电机的同步定位控制

楼主(2015-09-30):
请问大家,在没有运动控制器的情况下,单纯的profibus网络下挂的伺服电机怎么实现位置同步,如何做算法进行同步补偿,直接用PLC一起启动和一起停止这种方法的就不要说了(这种方法试过不可靠、精度也不够)。

网友A:
额。。。算法和网络优化和专门的运动总线不一样,看精度吧,精度不是要求很高应该可以

楼主:
请问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怎么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额。。。算法和网络优化和专门的运动总线不一样,看精度吧,精度不是要求很高应该可以
运动总线是profidrive ,精度要求不高的profibus怎么实现,需要怎么处理。

网友B:
伺股从站多了连同时启停都有问题,同步你就别想了。

楼主:
咋说啥的都有啊,等待高手的出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