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9-30):
 [attachment=140024] 各位老师问一下,监控画面的第一排M101怎么没显示接通?前面是没有跳转程序的也没胡复位M101的程序。第二排接通X6之后M7也正常导通说明M101是接通状态的。怎么画面显示M101不正常状态。是不是软件问题呢?

网友A:
你后面的指令中一定有个地方复位了M101。
第一行指令执行后,M101是接通的,所以第二行指令会正常执行,但后面一定有个位置复位了M101(能复位的指令很多)。
你在电脑上看到的状态其实是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的状态,因为这个时候才执行PLC的通讯,执行过程中的状态是无法看到的。
如果你想看到执行过程中的状态,你可以在第一行再输出一个中间位变量(可以用自动分配),然后就可以看到始终是接通的。
在M101那里并一个中间位输出观查这方法确实很好。有点问题还想请教一下,同是这台PLC用这个ISP软件能联上,可是用WPL那软件就连不上。换其它电脑用WPL也还是连不上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379928714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