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FX3U 扩展了一个FX2N-1PG定位模块,关于Y的编号

楼主(2015-09-30):
如题,FX3U 扩展了一个FX2N-1PG定位模块,关于Y的编号

网友A:
您说的Y的编号指的是I/O地址吧,FX的定位模块不占I/O地址,但占用总点数

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比如3U 在程序中编程是Y0,Y1,Y2,另外一个应该是Y多少呢?
难道要用FROM ,TO指令吗?

网友B:
1PG不存在Y,控制就控制对应的缓存地址

网友C(2015-11-10):
是的,必须要用from和to指令。
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