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 CPU224XP 如何与热量表流量计进行MODBUS通讯

楼主(2015-09-30):
如题,西门子S7-200 CPU224XP 如何与热量表流量计进行MODBUS通讯?能将热量表和流量计的累积热量,累计流量通过通讯协议与PLC通讯,然后再将累积热量和累积流量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,小弟刚接触,一点儿头绪都没有,最好有个编程的例子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调用modbus库,读写寄存器就可以啦

楼主(2015-11-26):
追问,调用MODBUS库后,能通讯,也能读出数来,但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数,怎么办?难道还需要一个数据的转换吗?有知道的吗?我是S7-200 CPU224和唐山汇中的热量表通讯。经过验证热量表和触摸屏通讯没有问题,就是和S7-200控制器通讯有问题,站地址,寄存器地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就是读的数不是自己想要的数,那位大侠知道的,请不吝赐教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