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200PLC实数如何转换成整数

楼主(2015-09-30):
西门子200PLC实数如何转换成整数?
问西门子技术支持说是软件还需要安装实数与整数转换的文件,给了个下载链接,其实就是下载中心那么多东西不知道下载哪个,各位有软件的麻烦上传下顺便介绍下如何安装使用。 西门子安装软件里不直接安装好还要下载进去真是麻烦

网友A:
有ROUND和TRUNC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ROUND和TRUNC指令
不行,如图显示错误

网友B:
ROUND是实数转换双字整数指令,小数点后的第一位采取四舍五入。TRUNC也是实数转换为双整数,但是去小数部分取整数。二个指令用其中一条即可,你可以先转换到VW,再从VW传送给AQW2。

网友C:
ROUND一个四舍五入 TRUNC 一个取整数 小数点后面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