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求HR23 HR22 HR21阻值是多少?

楼主(2015-09-30):
求图中 [attachment=140036] HR23 HR22 HR21阻值是多少?

网友A:
(转载自网络)三相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的计算比较复杂,你可以根据电动机转子线圈内阻估算,如果每相转子线圈内阻是0.15Ω,选择的电阻要大于转子线圈内阻的两倍以上,0.4Ω——0.8Ω就可以了。电阻的额定电流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/3就可以了。电机串电阻启动或调速,市面上都有成品卖,手动控制柜,自动控制柜都有,按电机功率买就可以了。